[求助] PTPX反标VCD文件时报error

楼主(2011-03-15):
前几天用PTPX进行功耗分析,用RTL仿真VCS生成的VCD文件反标netlist得到平均功耗结果。
    但是今天对另一个设计进行功耗分析时,反标VCD时显示error,No activity is available in the VCD file。是不是生成VCD是有问题啊,两个设计分析方法都是一样的啊,求助高手帮解答,多谢!

楼主:
问题已解决,read_vcd时没有加入-strip_path 和例化的顶层名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解决的过程很痛苦,还是自己脚本写的不规范,不过有时加入-strip_path 还不行,还得删掉,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2011-08-18):
没标上的主要原因是你翻转率信息层次和网表层次不对应导致的,这个问题解决了基本上就不会再报上面的error 的。

网友:
同意楼上的

网友(2012-01-13):
回复 楼主:

        楼主 我在做ptpx时(用的是RTL的vcd) annotated的部分只有40%多 其余都没有annotated 没有annotated多与memory相关 你有碰到过这样的问题吗?谢谢!

网友(2012-04-23):
我也遇到楼主的问题了!

网友:
-strip_path 是不是把testbench 那一级 去掉, 让top cell 出来?

网友:
LZ应该仔细看下reda_vcd命令,-strip_path 说得很清楚~~~感觉一个命令有好多option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read_vcd

read the VCD file to calculate the power

example

read_vcd dump.vcd -scrip_path tb/xx -time {0 100}

-strip_path strip_path

Specifies a path prefix that is to be stripped from all the object names read from the vcd file. This option is applied to strip the testbench and instance path from the VCD file.

官方的解释~~~~

网友:
回复 楼主:

问题已解决,read_vcd时没有加入-strip_path 和例化的顶层名
   问一下read_vcd -strip_path后跟的是什么?例化顶层名?

网友(2013-03-30):
回复 网友C:

    test bench那层,对比下网表就能看到多的层次了

网友:
我的是0%,怎么解?我使用modelsim仿真rtl代码生成的vcd文件,然后读入pt的是门级网标,使用了set rtl to gate命令后,标记依然是0%,它提示我时间太短。但是已经仿真了大概100周期啊。。命令是read_vcd normal.vcd
normal.vcd是我保存的vcd名。谢谢!

网友:
我的是标记率,0%。怎么解?
我vcd使用modelsim仿真rtl代码生成的,pt读入的是门级.v文件。指令时read_vcd -normal.v,加了-strip_path 还是不对。。。
怎么破?????

网友(2013-06-06):
回复 网友D:

    请问您一下,怎么看annotate的值啊?是在功耗分析报告中看吗?还有-strip_path后面跟的是什么?

网友(2019-03-05):
回复 网友E:

我也遇到一个情况,report之后100%的信号都是unannotated,这可能是什么问题?求解

网友(2024-09-30):
未反标的信号

网友:
请问遇到以上情况怎么解决哈?有部分未反标上

网友:
请问遇到以下情况怎么de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