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高手解释RTL视图

楼主(2011-03-16):
我代码中的一段case语句综合出来的RTL视图,case语句如下
   when table =>
        case col_cnt is
        when col_line(0) | col_line(1) | col_line(2) =>
             rgb_data <= lcos_white;
        when col_line(3)| col_line(4)| col_line(5) =>
             rgb_data <= lcos_white;
        when col_line(6)| col_line(7)| col_line(8) =>
             rgb_data <= lcos_white;
        when col_line(9)| col_line(10)| col_line(11) =>
             rgb_data <= lcos_white;
        when col_line(12)| col_line(13)| col_line(14) =>
             rgb_data <= lcos_white;
        when col_line(15)| col_line(16)| col_line(17) =>
             rgb_data <= lcos_white;
        when col_line(18)| col_line(19)| col_line(20) =>
             rgb_data <= lcos_white;
        when col_line(21)| col_line(22)| col_line(23) =>
             rgb_data <= lcos_white;
        when col_line(24)| col_line(25)| col_line(26) =>
             rgb_data <= lcos_white;
        when col_line(27)| col_line(28)| col_line(29) =>
             rgb_data <= lcos_white;
        when col_line(30)| col_line(31)| col_line(32) =>
             rgb_data <= lcos_white;
        when col_line(33)| col_line(34)| col_line(35) =>
             rgb_data <= lcos_white;
        when col_line(36)| col_line(37)| col_line(38) =>
             rgb_data <= lcos_white;
        when col_line(39)| col_line(40)| col_line(41) =>
             rgb_data <= lcos_white;
        when col_line(42)| col_line(43)| col_line(44) =>
             rgb_data <= lcos_white;
        when col_line(45)| col_line(46)| col_line(47) =>
             rgb_data <= lcos_white;
        when others =>
             case row_cnt is
             when row_line(0)| row_line(1)| row_line(2) =>
                  rgb_data <= lcos_white;
             when row_line(3)| row_line(4)| row_line(5) =>
                  rgb_data <= lcos_white;
             when row_line(6)| row_line(7)| row_line(8) =>
                  rgb_data <= lcos_white;
             when row_line(9)| row_line(10)| row_line(11) =>
                  rgb_data <= lcos_white;
             when row_line(12)| row_line(13)| row_line(14) =>
                  rgb_data <= lcos_white;
             when row_line(15)| row_line(16)| row_line(17) =>
                  rgb_data <= lcos_white;
             when row_line(18)| row_line(19)| row_line(20) =>
                  rgb_data <= lcos_white;
             when row_line(21)| row_line(22)| row_line(23) =>
                  rgb_data <= lcos_white;
             when row_line(24)| row_line(25)| row_line(26) =>
                  rgb_data <= lcos_white;
             when row_line(27)| row_line(28)| row_line(29) =>
                  rgb_data <= lcos_white;
             when row_line(30)| row_line(31)| row_line(32) =>
                  rgb_data <= lcos_white;
             when row_line(33)| row_line(34)| row_line(35) =>
                  rgb_data <= lcos_white;
             when row_line(36)| row_line(37)| row_line(38) =>
                  rgb_data <= lcos_white;
             when row_line(39)| row_line(40)| row_line(41) =>
                  rgb_data <= lcos_white;
             when row_line(42)| row_line(43)| row_line(44) =>
                  rgb_data <= lcos_white;
             when row_line(45)| row_line(46)| row_line(47) =>
                  rgb_data <= lcos_white;
             when others =>
                  rgb_data <= lcos_blank;
             end case;
        end case;
这些语句应该是构成多个选择器,但是现在的RTL却是data[511..0],有人遇到过这种情况吗,能帮我解决这个问题吗?

网友:
sel和data肯定是2的n次方关系,所以你弄清为什么sel是9位位宽就行了。
而sel的位宽,是根据你when的个数决定的

网友:
晕,用的是VHDL啊,看不大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