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高手,在Xilinx FPGA上,怎样用逻辑门的级联来实现信号的延迟?

楼主(2011-03-16):
请教高手,在Xilinx FPGA(Spartan 3:无IDELAY模块)上,怎样用逻辑门的级联来实现信号的延迟?
FPGA的输入端口中,数据和随路时钟不同步,现想把时钟信号稍作延迟,然后用来采数据,但XST都把多余的逻辑门综合掉了,怎样设置ise(12.1),才能让这些故意重复的逻辑门保留下来呢?

另外,随路时钟已经是整个设计的最高频率时钟(122.88MHz)。

网友: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时钟边沿在那里,你往前也能采样,往后也能采样,只要满足建立保持时间,就肯定能采样到。不知道你说的不同步,是说频率不同还是相位不同?

网友:
首先,如果你自己增加逻辑去延迟时钟,你如何能保证每次延迟的时间都是一样的呢,事实上每次重新布局布线后,管脚到逻辑的延迟都可能会不一样,如此的话,你又如何保证设计每次都能成功呢。
其次,你要在时钟管脚后添加DCM,这个时钟管理模块有非常多amazing的特性。试试看吧。

网友:
参照xilinx文档xapp454,里面有你要的答案,不懂再找我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