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用布图前的.sdf文件和.v网标文件仿真属于后仿真吗?

楼主(2011-03-16):
各位大侠: 求助:用布图前的.sdf文件和.v网标文件仿真属于后仿真吗?布图前的sdf和布图后的有什么区别啊?谢谢

网友:
有区别,例如:

综合后仿真,sdf中的延时是DC根据线负载模型计算的,时钟是理想的

布线后仿真,sdf是根据寄生rc计算的,时钟树也加上了,更精确

网友:
应该布图后的sdf才准确,  布图后的clock和绕线信息 才比较接近实际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对,受教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