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样用hspice量测多个数值?

楼主(2011-03-16):
小弟准备用hspice measure量测连续的1000个时钟周期。请问有没有类似循环语句的写法,一个一个写实在是不能完成啊。

网友:
循环语句倒真的不知道。
不过你也不用每句都手工写啊,用Excel,不变的和递增的分列写,再拷贝到编辑器,比如EltraEdit或者Vim里,再用列模式把列之间的空格删掉,就可以了。
你是要算cycle-to-cycle的jitter吗,好像不是这么算的。

楼主:
确实jitter不是这样算了,楼上能给一个实用的算法吗,比如cycle to cycal jitter和period jitter,多谢了。

楼主:
有没有大虾知道的?

网友(2015-02-10):
If the same signal were tested with a shorter ruler, say, 0.25 unit intervals long, then the ruler would certainly be crossed less frequently. Perhaps only one waveform out of every 100,000
waveforms, on average, would cross this shorter ruler. One could say that, aside from one waveform in 10 , the eye was 25% open.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