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误差放大器(EA)与比较器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1-03-16):
误差放大器(EA)与比较器有什么区别?最好能具体点。

网友:
你可以理解为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强烈建议你找本基础书好好看看,这样的问题不应该问的。

网友:
工作区域不一样吧

网友:
通常EA都是工作在闭环状态,因而线性区较宽;而比较器是开环状态,线性区很窄,两者电路类似,但实现的目的不一样。

网友:
通常EA都是工作在闭环状态,因而线性区较宽;而比较器是开环状态,线性区很窄
四楼说得好

网友:
顶,回答很好。

网友:
通常EA都是工作在闭环状态,因而线性区较宽,好像说的不够清楚啊。你说的线性区较宽是带上了整个闭环系统了吧,个人觉得不管EA还是比较器,其实是同一个东西,就是工作状态不一样,线性区宽度只和供电电压和增益大小有关。一般EA用在闭环状态,所以设计时需要考虑稳定性,例如加米勒补偿。而比较器更关注响应时间、延迟等。

网友:
你可以认为是一样的,只要能够满足系统需要就好。

网友:
简单一点说就是EA是将两个信号的差值进行一定比例的放大,一般而言该比例不会太大而且固定;比较器就是比较两个信号的大小

网友(2012-07-13):
回复 网友A:
如果不想回答可以不用回帖,像你这样的答复越多,对论坛的氛围伤害越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强烈支持你!!!
   论坛里众位前辈,希望能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不要什么问题都不回答,进来就批评初学者!!!

网友:
回复 网友B:

    顶你,不是什么东西都是书上说了就能很快搞清的,有人点拨一下就能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省的迷惑!

网友:
回复 网友C:

   feynmancgz一定是一个极为谦和的人,看过你回复很多初学者的帖子,发现你的回答总能讲到要害之处,深入浅出,又能有所延伸。我敢肯定,几年后,牛人当中定会有曾因你的点拨而受益的人。你的一些见解比有些大学教授更受用。我曾试过搜索你的回复的帖子,可惜没有这个功能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兄台过奖了。
   看你的邮箱和IP,莫非兄台是西电毕业生?

网友:
回复 网友C:

    莫非大神是西电的,老师?

网友(2013-08-27):
个人认为但从模块说区别不大,系统需要你稳态输出一个DC电压,你就是误差放大器,需要输出0或1,你就是比较器,所以由系统定义。

网友(2016-05-13):
比较放大器和EA均工作在放大器的非线性区。。。其实是一回事

网友(2017-03-09):
误差放大器可以对差分小信号进行线性误差放大,工作在输入线性范围内,而比较器应该是对信号比较直接输出高低电平,工作状态不一样,个人看法。

网友(2021-01-29):
置顶的推荐帖说的很好。

网友(2021-09-10):
放大器带反馈,并且有频率补偿;比较器的输出是可以轨到轨的。
也是初学者 这是我的拙见,希望大神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