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高手 DC综合纯组合电路

楼主(2011-03-16):
我用移位-加的方法自己用verilog写了一个16位x13位的乘法器,现在是纯组合电路。用DC进行综合,想看看这个乘法器能跑多快,占多大面积。
1)不加任何约束,DC综合报告中看,面积比较小,时间比较长;
2)加上时序约束,能跑到7ns,这时候时间裕量正好是0,但是面积增加了好几倍。
3)用同样的流程综合disignware里的乘法器,没有这样的现象,加不加时序约束面积变换不大。

初学DC,请高手指点,解释一下这是为什么?O(∩_∩)O谢谢!

网友:
速度换面积,加了约束,电路跑的快,面积自然要增大。
desingware是DC自带的电路结构,基本上都是最优了的。

网友:
designware是synopsys的硬核,其网表已经确定了,没有优化的地方了。所以加不加约束都是一样。

网友:
如果你做的乘法器完全是门级电路的体现,比如完全用and, or, full adder ,half adder等门电路搭出来,那你综合出来的,不管怎么约束,netlist应该是一致的。
如果你在乘法器里面用了一些运算符,比如+,-,那不同约束综合出来的netlist可能有差异,当然面积也有差异

网友:
上面是正解!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原来是这样啊,大家都说designware 里的非常优化了,但是都不知道为什么。继续好好学习乘法器设计。O(∩_∩)O谢谢~

网友:
designware里面的约束不同,结构也不同的。面积相差很大的。你可以试试看,比如除法器,约束不同,那关键路径长度不同,加法器链的长度就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