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eport_timing of ICC and PT

楼主(2011-03-16):
有没有哪位大侠在使用ICC时发现,ICC中report_timing与PT中的差别很大,大约有40%?

网友:
是不是set_delay_calculation设置的不同呢。

网友:
是在哪一個state啊?

网友:
推断应该是你配置错误。
能否分别贴出icc和pt的脚本?

楼主:
同一条path
我刚刚学习ICC,一个公司的consultant做的block,我拿过来report一下timing,只是open cell,然后report_timing,没做任何setting,至于timing算法ICC default是elmore,换成arnoldi区别会很大吗?
我怀疑还是与setting有关,请教各位大侠,对于ICC report_timing有影响的设置都有哪些?比如derating factor, bc_wc or ocv, elmore or arnoldi?还有吗?

网友:
MR zhang 还是很用功的嘛。呵呵。

楼主:
PT是其他人做的,我不大清楚setting,所以很想知道影响timing的setting有哪些?

网友:
我也想学习一下!

网友:
你没有source common setting吧。不同的setting report timing的结果是很不一样的。当然要是本身flow没有做好和PT的correlation也会出问题。

网友:
icc和pt的timing correlation 极好,

你这肯定是setting不一致导致的错误

同一条path
我刚刚学习ICC,一个公司的consultant做的block,我拿过来report一下timing,只是open cell,然后report_timing,没做任何setting,:
----- 必须source所有setting, icc 存的cell是不保存任何设置的,

至于timing算法ICC default是elmore,换成arnoldi区别会很大吗?
------ arnoldi 比elmore更精确, 差别不会太大,

我怀疑还是与setting有关,请教各位大侠,对于ICC report_timing有影响的设置都有哪些?比如derating factor, bc_wc or ocv, elmore or arnoldi?还有吗?
---  operating condition , analysis_mode 有很大的关系,仔细检查吧,

网友:
基本上你说的几个方面了。 另外再看看是不是library的问题。

网友:
我也想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