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trimming

楼主(2011-03-16):
我看大家经常说trimming,这个是什么意思啊,什么时候用的?

网友:
trimming用来修正基准电压或输出电压,以得到基准的电压范围。
居然说我灌水,60秒回复两次很正常啊。

网友A:
有数种trimming的方式和各自的应用,楼主是在什么环境下遇到的?

楼主:
谢谢了,不过我想知道他是怎么弄的?是用激光什么的吗?

网友:
用激光吧

网友:
有用激光物理修正的,有用NVM存在芯片中的,有用fuse出厂时即烧好的,不同的应用场合而已。

楼主:
这样的话,再做电路或者画版图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具体考虑的?

网友:
电路逻辑上就是用加入一些开关,来做一些性能上的微调。这些开关就是trimming控制,版图的画法每一家都会有rule的。

网友(2011-06-29):
感謝大大分享  努力學習中

网友(2024-12-27):
引用 网友A:
有数种trimming的方式和各自的应用,楼主是在什么环境下遇到的?

佬,有什么trimming的资料分享吗?我最近在做一个电压基准。在bandgap的输出电压处有一个修调电阻;在buffer处有一个修调电阻。目前苦恼于
1.如何确定bandgap处修调电阻需要去修的是电压值还是温漂?(改变修调电阻两者都会受影响)

2.bandgap处的修调电阻的开关从逻辑来看最高位未修调时是关的,其余5个开关都是关的。熔断他们各自的熔丝后开关状态切换,其余的5个开关修调后都会使修调电阻阻值变大,且成比例。但是第六个开关修调后会使修调电阻阻值变小很多,比前五个开关的MSB还要大。不明白这样的设计是什么考虑?岂不是往小修的步进太大了,且只有一位用于往小修条
期待大佬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