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 DVE中如何显示fsm的状态值

楼主(2011-03-16):
比如有一个fsm定义了一些state如下:
     parameter  IDLE = 0,
                      S0 = 1,
                      S1 = 2,……
那么在dve中如何把对应的状态寄存器显示为IDLE,S0和S1?而不是显示为0,1,2

楼主:
自己回答吧,也给以后需要用到的人参考下。在dve的set radix中有个user defined,选中后有个edit,点击new,然后输入变量的新名称和希望的名字如下即可~

设置的fsm的状态名称

设置的fsm的状态名称

网友:
还没用过VCS呢
不知道有什么优势

网友(2013-04-11):
    tips: you need to hit Enter to finish creating the new name

网友(2024-12-19):
直接点击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