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quartus中如果设置管脚为虚拟管脚并烧入FPGA会出现什么情况?

楼主(2011-03-16):
别人写了一个工程,我拿过来用,结果quartus总和后发现,引脚不够,出现这种问题怎么解决?我想能不能用虚拟引脚来代替某些,暂时不用的端口,但不知道,这样烧入FPGA,能否行的通?

网友:
这样做可以的,虚拟PIN脚,是把工程的引脚放到LUT的输出上,这样里面的逻辑不会被优化掉

网友:
如果pin不够的话,也就是FPGA内部的资源被占用得差不多了。
呵呵,这个不太了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