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18工艺,1.8V下的CMOS的RC振荡器,一般功耗多少?60uA是不是比较大?

楼主(2011-03-16):
f=2.7MHz,60uA是不是比较大?

PS:要求比同f的晶振功耗小一些。晶振功耗大概多少?RC要达到低功耗的话最多多少uA?

网友:
2.7M用不着60uA,具体到多少还要看其它要求,不过作到10uA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60uA太大了,基本做到几个uA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那近似f的晶振大概功耗有多少啊?

网友:
晶振功耗有外接元器件和PAD电容,功耗就比较大了,上mA也是有可能的。好一点的技术是起振时功耗大,起振后减小功耗,这个我估计也在几百uA吧,不很确定。

网友:
看应用,几u到十几u

网友(2011-04-16):
跟各位大大学习~~

网友(2011-08-20):
感谢您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