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DPI求助!

楼主(2011-03-16):
各位大侠,问个DPI的问题,就是如果函数1,调用函数2,函数2调用函数3,函数2是一个top,函数3是与SV有数据传递,我把函数1和函数3import到SV里面,仿真结果是函数1,调用了函数2,函数2调用了函数3,但是函数2内部的小程序却没有执行,不知道为啥,请帮忙
module
  import .. func1
  import .. func3

  initial
     func1;
endmodule

void func1()
{
func2();
}

void func2()
{
char *string = "hello\n"
vpi_printf("the string is %s",string);
func3();
}

func3( .. )
{
   ..  //按照DPI的格式写的pass data
}
执行完之后func2里面的vpi_printf显示不出来,也没有报错,其他都正确,很疑惑。
在c里面,与SV没有传递数据的函数,定义指针可以用*吗??

楼主:
自己搞定了,IUS没有用好,呵呵。。。。这样写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