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亚稳态到底有多严重???

楼主(2011-03-16):
大家好:
      最近在做一个USART设计的时候遇到了很多异步电路的情况,我在想到底亚稳态到底有多严重,真的有必要每个异步接口都要考虑去亚稳态吗?
      以前我设计了一个IIC,接口忘了考虑亚稳态的问题,在FPGA验证的时候也没啥问题。我看有的书上说亚稳态只是一个概率的问题,可能多长时间出一次,那这个亚稳态到底有多严重。
    有没有高手做过USART的,指点下,同步主或从,接受或发送,到底用不用切换时钟啊,是不是只用波特率时钟就可以满足。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没多严重,顶多电路失效而已。

网友:
我觉得问题还是挺大的。不过我还没有深入研究这个

网友:
看你所处的环境,如果是信号变化的速率较快,或者是脉冲信号,那需要考虑;
如果是比较慢,且是单BIT信号的话,都可以直接赋值的,(直接打两拍就是标准的操作了,更省事)

网友:
恩,应该是两时钟频率相差过大的时候或频率间成某种比例关系的话,需要进行特殊的处理,
如果是慢速的异步电路的话,直接做成用同步寄存器打两拍,基本的亚稳态都不会太严重。

网友:
异步电路还是要考虑这个问题,不能掉以轻心。

否则出了问题,就是比较严重的。

网友:
I2C才几百K的速率。。

网友:
没有遇到这个破问题,但是应该要避免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关键是根本没办法避免,没办法避免异步电路,亚稳态应该能避免,可是用什么方法呢,能说下嘛?

网友:
亚稳态不做妥善处理,会是很难debug的现象. 因为它难以复制, 偶而又会让电路乱掉

网友:
肯定要避免的

网友:
这个需要学习

网友:
亚稳态是没法避免的吧?只能尽量减小出现的概率

网友:
怎样解决亚稳态问题?

网友:
确实是概率问题,  我做sdram controller的时候 datapath 上亚稳态没处理好, 真正上fpga大概跑十小时才会发生错误, 不过错误导致系统崩溃死机, 严重不严重看你用在哪

网友:
亚稳态确实无法避免,只能减少发生的概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