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大伙来讨论下,你们后端用的sdc是怎么得来的?

楼主(2011-03-16):
大伙来讨论下,你们后端用的sdc是怎么得来的?
dc写出的还是手写的???

网友:
综合可以得到,pre-sta也能得到

网友:
综合完了前端用工具给出SDC给后端用,后端也可以做改动

网友:
我没有做过 但是正打算学 我看资料上说是DC综合之后得到的时序约束文件 要做一些修改

网友:
一般是工具综合的,不过,我们会根据需要,对SDC进行修改.

网友:
主要是从FE来的,  sdc file,

网友:
时钟的定义以及有关时钟的一些约束可以从DC过来;加入一些输入和输出端口的驱动能力和扇出需要跟前端设计或者芯片的运用角度考虑;数字和模拟之间通讯,以及一些特殊路径的时序约束按照实际要求做等等……
很多约束值是通过经验得来的,俺也新手一个

网友(2011-04-21):
从dc来的还是多些

网友(2011-06-07):
DC综合工具弄出来的~~~~你做综合时候的约束··全部反映在这个文件里头

网友(2011-12-27):
PR时需要改的部分是什么

网友:
我们是从PT给出的

网友:
我们都是前端准备的,单纯综合来的SDC不一定全面,比如综合的约束通常比较紧高于target,而STA则按照target来检查。一般会单独准备一个STA的SDC给后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