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数字标准单元的仿真库文件疑问

楼主(2011-03-16):
记得仿真库里,INV0有定义:
specify
    (I—>ZN)=(0,0)
endspecify

在反标的sdf文件中有某个器件,用的这个单元,有
IOPATH(I,Z)  = (0.112:0.112:0.112)  (0.120:0.120:0.120)

请教,这两个都是定义器件延时的,那么,在仿真库里定为0是什么意思。反标sdf的时候,应该是用实际的延迟来覆盖那个0,理解对不对?

楼主:
回复 楼主:

不好意思,写错了。sdf中是
IOPATH(I,ZN)  = (0.112:0.112:0.112)  (0.120:0.120:0.120)

网友(2012-12-05):
specify和sdf对应,后仿真时会把sdf延迟替代specify里面的延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