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隙基准电路求解

楼主(2011-03-16):
悬赏0资产

带隙基准

带隙基准

这是一个基准电路,希望大家能帮我大概分析下这个电路的原理  特别是R2的作用  小生先行谢过了忘了说了
(W/L)1: (W/L)2: (W/L)3=4:1:1

或者推荐相关的资料也行  我最近看了一些基准方面的资料  但这个电路  我还是不太明白  关键  Q3 Q4 及R2在此的作用

帮帮忙了

楼主:
自己顶一个  对不对大家都发表下自己的见解嘛

网友:
m1,m2,m3宽长比是多少?是一样大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  忘了说了 (W/L)1: (W/L)2: (W/L)3=4:1:1

楼主:
自己再顶一个

网友:
Q3,Q4应该是构成运放,使Vc=Vd
Va=Veb4+I*R3+Veb2
Vb=Veb3+I1*R2+Veb1
Va=Vb, R2的作用是保证Va=Vb.

Vref = 2ln8*R1/R3*Vt+Veb1
m = 2ln8*R1/R3=25.6

不知道说得对不对,请各位指教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那个I1怎么确定啊?

网友:
基极电流是发射极电流的1/(beta+1)

楼主:
回复 网友A:

   Vt是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首先感谢你的参与 ,我还有一些问题还没弄清楚,有劳您给讲下

    1: Q3、Q4应该不是构成运放的吧?这个结构是运放?你给说下
    2:如果要保证Vc=Vd 我想不要Q3 Q4也行吧  直接把OP的输入分别接这两个端  输出接M1不是也可以吗 干吗非得这么费事?(多用了5个管子)
         或者这种结构好?那好在哪呢?
     3:m=2ln8*R1/R3=25.6这个值是怎么算出来的?难道是对温度求一次导数,解出来的?
     4:你的I 和I1 都没标清楚

楼主:
Q3:Q4=1:8
Then  Veb3>Veb4
因为Va=Vb, 所以Vc(=Va-Veb3-I1*R2)<Vd(=Vb-Veb4)
    即Vc与Vd不可能相等
而且Q3: Q4=1:8 这两个三极管并不组成差分运放,也就不能使Vc=Vd
当然也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交流交流

楼主:
Q3,Q4应该是构成运放,使Vc=Vd
Va=Veb4+I*R3+Veb2
Vb=Veb3+I1*R2+Veb1
Va=Vb, R2的作用是保证Va=Vb ...
引用 网友A:

    Q3:Q4=1:8
Then  Veb3>Veb4
因为Va=Vb, 所以Vc(=Va-Veb3-I1*R2)<Vd(=Vb-Veb4)
    即Vc与Vd不可能相等
而且Q3: Q4=1:8 这两个三极管并不组成差分运放,也就不能使Vc=Vd
当然也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交流交流

网友:
建议你先看看基于Vt的参考电压源,Vt=kT/q=25.9mv@300K

网友:
为啥不这么看呢?
q3和q4是做level shift用的。cd两点等电位。运芳的输入端是Va=Vc+Vbe。

楼主:
再顶一下  等待高手  高高手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C 、D不会等电位  前面已经分析过了  但是Q3 Q4可能是用来LEVEL SHIFT的   但R2呢   如果是为了抬高运放的输入共模电平  两个输入端等电平才对  干嘛要多加个R2呢

网友:
拘泥。
cd为什么不能等电位?
bandgap啥原理?就是要cd等电位的。

网友:
cd不等电位,还要运放做甚?

网友:
至于r2,应该不是关键。可能是用来补偿base电流的影响的。
没仔细分析

楼主:
回复 网友B:

照理说 VC=VD 这是很正常的  可是 看这个电路  C D两点分别接的是Q3 Q4的基极
又因为VA=VB   VBE3>VBE4  导致  VC=VA-VBE3  不可能等于 VD=VB-VBE4-I*R2
即 VC不等于VD  如果没有 Q3 Q4 就是拉扎维书上讲的那种 C D电平相等
正因为这个电路跟书上的不太一样  我才贴出来  找大家帮忙

网友:
不晓得你这个电路哪里扒来的,总觉得是哪儿搞错了.
若cd不等,q1和q2电流就很难弄,那电流密度之比这个规则就不那么线性,就不是直观电路,需要仿真微调出来.
要cd相等,那r2上的压降就是54毫伏,但这个电流方向又反了.

算了,不搞了,没啥好处

网友:
Vt是热电压 常温等于26mV

网友:
这个结构应该是一个具有二阶温度补偿的带隙。Vc=VD ,整个Vref=Vbe+【(2ΔVbe/R3)-VR2/R2】*R1 ;
其中VR2是一个ΔVbe+Vt ln(T/T0)有关的关系式,通过微调R2 可以实现二阶曲率补偿的功能;
具体如何获得实在是记不起来了,只是以前看过一篇文章有过类似的电阻,我觉得十分相像,如果有方便的话可以仿真验证一下。
希望有牛人把推导公式整出来!

网友:
xievic  是正解,由于Ib也是一个有温度系数的电流 恰好起到二阶补偿的作用 电阻R2就是用来调的恩!

楼主:
自己顶啊  这总是个问题  不解决心里不痛快

网友:
求压缩。。。好东西,要称赞

网友:
回复 网友C:

    kT/q

网友:
回复 网友D:

    自己顶一个

网友(2011-05-26):
这个是正解!

这个电路是由两部分合成的!
一个是与电源电压无关的电流源
一个是bandgap
它们合在一起,起到了两个bjt级联,做二极管的作用!

网友:
vt=26mv(常温) 是热电压

网友:
vt=KT/q跟温度有关的一个值。

网友(2011-08-09):
正常工作的话,应该 A=B , C=D , Q3/Q4是电平转移,
如果没有R2, 所以需要VBE3=VBE4.
因为M2=M3, 所以 IQE3 = IQE4, IQB3 = IQB4 .
但 Q3 和 Q4 数量比是 1:8 , VBE 不同,所以需插入R2, 维持 V(A,C)=V(B,D) 。
照此分析,应该是 Q34 = 8:1 ,或者 R2 放在 C 和 QB4 之间才对啊?

网友:
感觉这种结构是为了产生两倍的(Vbe1、3-Vbe2、4),R2应该是和R3匹配以平衡两倍的关系其他的小弟也就不太懂了

网友(2012-08-21):
为什么我 觉得R2 应该放在 C 和Q4的BASE之间呢。。。难道我分析错了!

网友:
看了上面的分析,我认为R2用来高阶温度补偿是对的!!
     首先,这个基准可以把C和D直接接op,当然,这就只有一阶;
     然后,如果Q3和Q4是1:1,则没必要加R2,也可以高阶补偿,但是补偿不具有可调性:
     因此,把Q3和Q4设置为1:8,两个源跟随器,因为电压A=B,Q3基极必须加一个电阻R2才能使得C=D(这里要看清楚这是PNP,电流从基极流出!),而且,电阻R2可用来调节高阶温度补偿。
    以上是我的想法,不对请指正~

网友(2012-10-06):
回复 网友A:

   Q3,Q4是射随结构,应该不是构成运放而是起电平转换作用吧,A,B两端本身由于运放箝位而电位相同,由于Q3,Q4的集电极电流相同,Q4发射极面积更大,因而Vbe4较小,Q4 的基极电位高于Q3的基极电位,因此需要利用R2使D点相对Q3的基极有个升压以保证,C,D两点电位相同,才能保证产生带隙的PNP对管集电极电流基本相同且带隙电压完全被R3消耗,个人理解,不对请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