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stro CTS 时出现的WARNING

楼主(2011-03-17):
各位:
我在使用Astro进行CTS是出现了下面的WARNING信息,是怎么回事啊?
WARNING : detect_act1/u3:A2 is an implicit ignore pin since it is a stop pin
WARNING : in_out/u9:A1 is an implicit ignore pin since it is a stop pin
WARNING : in_out/sce_b_tri:EN is an implicit ignore pin since it is a stop pin

网友:
你研究一下guide里面关于sync pin和stop pin的定义,
这些点都会被视作类似于FF的输入口,进行skew优化

网友:
ignore pin就是clk tree不去balance 和skew优化的pin,

一般非Flipflop CLK 的pin 都是implicit ignore pin

如果是用户用 dbSetIgnorePIn (不记得了) 命令显式指定的pin, 叫 explicit ignore pin ,

网友:
回复 网友A: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