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FPGA 实现 I2C 的求助

楼主(2011-03-17):
我最近在用fpga实现 I2C ,但是没有清晰的思路,请高手指点一下应按照什么思路来实现,大体分为几个模块?万分感谢

网友:
按IIC的时序图写个状态机就可以了

网友:
一个状态机,串并转换,控制信号转换,4个模块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