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on-unate path

楼主(2011-03-17):
各位大侠,non-unate path会影响report_timing的结果吗?

网友:
什么是non-unate path呢?

网友:
什么样的逻辑会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
比如两个时钟通过一个与门,icc无法确定输出的时钟的边沿是上升沿有效还是下降沿有效。
你百度下,我记得前几天搜索了下,有讲的很好的博客一枚。

网友:
经过XOR门  时候 容易产生这种事情,

网友(2011-05-16):
回复 网友A:

能说的具体一点么?怎么就无法确定了?

网友:
encounter里有个global variable:  timing_clock_phase_propagation, 默认的设置为
 set_global timing_clock_phase_propagation positive
还有另外的设置是negative | both.
对于这样的non-unate path,设置不同,报告的timing reports里选择的trigged edge,phase shift,等都不一样.

网友(2011-08-19):
元件输出的上升、下降沿在收入为上升/下降沿时均可能产生。在XOR中易出现。

网友(2012-12-29):
回复 网友A:

    请问,如果确实在网表里面有这样的xor门,那么遇到这样的警告应该如何处理?在dc和pr的时候还可以这样定义分频时钟么?

网友(2014-10-30):
输出和输入没有一定的函数关系

网友:
输出不是输入的单调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