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ailed to open the TCP port number in the license.

楼主(2011-03-17):
How can solve the following question during install sentaurus2008 issue?

Failed to open the TCP port number in the license.

楼主:
[root@localhost bin]# ./lmgrd
14:47:21 (lmgrd) -----------------------------------------------
14:47:21 (lmgrd)   Please Note:
14:47:21 (lmgrd)
14:47:21 (lmgrd)   This log is intended for debug purposes only.
14:47:21 (lmgrd)   In order to capture accurate license
14:47:21 (lmgrd)   usage data into an organized repository,
14:47:21 (lmgrd)   please enable report logging. Use Macrovision's
14:47:21 (lmgrd)   software license administration  solution,
14:47:21 (lmgrd)   FLEXnet Manager, to  readily gain visibility
14:47:21 (lmgrd)   into license usage data and to create
14:47:21 (lmgrd)   insightful reports on critical information like
14:47:21 (lmgrd)   license availability and usage. FLEXnet Manager
14:47:21 (lmgrd)   can be fully automated to run these reports on
14:47:21 (lmgrd)   schedule and can be used to track license
14:47:21 (lmgrd)   servers and usage across a heterogeneous
14:47:21 (lmgrd)   network of servers including Windows NT, Linux
14:47:21 (lmgrd)   and UNIX. Contact Macrovision at
14:47:21 (lmgrd)   www.macrovision.com for more details on how to
14:47:21 (lmgrd)   obtain an evaluation copy of FLEXnet Manager
14:47:21 (lmgrd)   for your enterprise.
14:47:21 (lmgrd)
14:47:21 (lmgrd) -----------------------------------------------
14:47:21 (lmgrd)
14:47:21 (lmgrd)
14:47:21 (lmgrd) The license server manager (lmgrd) running as root:
14:47:21 (lmgrd)        This is a potential security problem
14:47:21 (lmgrd)        and is not recommended.
[root@localhost bin]# 14:47:21 (lmgrd) Failed to open the TCP port number in the license.

网友:
同样的问题,楼主解决了没?

网友:
把license文件里面的port随便改个其他的试试。

网友(2011-07-21):
旁观一下,学习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Can  you help me sir? Please tell me how to solve the problem. thank you!

网友:
請更換Port Number再啟用看看。謝謝。

网友(2011-11-23):
解决了没,别问了不吭声啊

网友(2012-03-16):
回复 楼主:

    楼主解决了么 指点一二!thanks

网友:
试过,好像改了还不行
但又不影响仿真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版主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2012-05-16):
楼主解决了吗?我今天也遇到了,求教!

网友:
释放TCP端口是后台作业,需要时间的。所以最直接的办法就是敲一个命令

ps -elf  | grep lmgrd

(注:如果license是用lmgrd启动的话)

然后把相关的进程一个个kill掉。

网友:
谢谢,这个对我遇到的情况好像有用

网友(2012-06-21):
换一个也不行,还是这样

网友:
换一个port就行了

网友:
请教各位大侠,怎么换一个PORT啊,是在终端里面敲入什么命令或者在哪里改呢?谢谢!

网友(2012-08-02):
换的是哪个PORT?

网友(2012-09-21):
PORT在哪里换啊,求问各位哥哥姐姐了

网友:
我的重启系统后就好了!!!

网友(2012-10-23):
如何解决呀

网友(2012-12-13):
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有的人说要往前调整系统时间?

网友(2013-03-22):
重装就好了!

网友(2014-01-21):
晕死 各执一词啊

网友(2014-03-10):
受教受教!感谢!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情况,我的环境变量最后几句是这样的alias lmli3="/home/langyun/scl10.9/linux/bin/lmgrd -c/home/langyun/license/licenses.dat-l~/syn_ST_lic.log"
STDB=/home/langyun/STDB
alias st=/home/langyun/sentaurus/tcad/D-2010.03/amd64/bin/GENESISe
我关闭了,在重新输入st开打就好了

网友(2014-11-01):
有一种情况是网络端口不可用,把虚拟机制网络从Host-only改为NAT即可

网友(2015-10-26):
1, 确保lmgrd进程已彻底杀死;
   # killall lmgrd

2,  确保license里的工具进程,比如synopsys的snpslmd,cadence的cdslmd也已彻底杀死
  # killall xxxx
以上两步比lmdown -c license.lic保险,也可交叉使用

3, 查看license用port是否被占用,如果是这个问题,可临时更改port启动一次试试,如果能成功说明是这个问题,按以下步骤更改回实际使用port
# netstat -pan | grep port_number
# lsof -i :port_number
得到占用这个端口的进程,kill掉就好了,如果不行,就等端口释放,可能需要几分钟。

网友(2016-03-16):
回复 网友A:

    不懂别瞎说

网友:
为了信元,我也是看到帖子就回复……都变水神了……

网友(2016-06-30):
更改端口,然后logout可以!

网友(2016-09-10):
学习学写啊啊

网友(2016-10-11):
找到IC5141/ICxxx的license.dat的路径文件我的在.flexlmrc 里,在这个文件里把你的在.bashrc里编辑的calibre的license.dat路径编辑进去,保存,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2018-03-02):
遇到同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