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DC网表综合中的memory

楼主(2011-03-17):
用ARTISAN生成的synopsys模型,转成.db
综合时被当成blackbox进行分析,网表仿真vg 中发现会找不到该模块,仿真结果出现红线。
如何正确的进行网表仿真呢?

网友:
memory module是不会写到综合后的netlist里面的,仿真的时候需要读memory的“.v”库文件的

楼主:
明白了,那designware的仿真文件要不要呢 会不会DC也不会写到netlist里面呢?

网友:
你自己看看仿真工具有没有报DW的blackbox就好了
dw只是门级的描述,通常是没有map到具体的standard cell的,在综合完成的netlist中会写出dw的门级表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