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yout中用到的层次怎么查?

楼主(2011-03-17):
小弟新人一个,最近我们的版图要去流片了,要最后确认一下用到了哪些层,在这里问一下各位高人怎么在短期内准确找出所有用到的层次?
PS:版图规模很大,一点点找起来很麻烦。
先行谢过了~

网友:
看你每次stream out时产生的PIPO.LOG文件,文件里会罗列以用到的层次。

网友:
楼上正解,其中会有许多层次是不用制版的。

楼主(2011-08-30):
谢谢楼上两位,问题已解决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 多谢 又学了一招。

   这个只能看当前层。请问如何看所有层(包括hierarchy层)呢?

网友(2013-08-26):
就是看PIPO.LOG文档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