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里的set_critical_range什么意思

楼主(2011-03-17):
DC脚本里有这样一行:
set_critical_range 2 [current_design]
请问,这句是什么意思呀,set_critical_range 后边数字2代表什么?
O(∩_∩)O谢谢!

楼主:
Critical range specifies a margin of delay for path groups in optimization.   This  must be a positive float number or 0.0.  A critical rangeof 0.0 means that only the most critical paths (the ones with the worst violation)  are  optimized.   If  you specify a nonzero critical range,
near-critical paths within that amount of the worst path will  also  be optimized, if possible.
明白了,下午没好好看,就没有看懂……

网友(2011-06-30):
我也明白了,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