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 power设置

楼主(2011-03-17):
大家好。我把encounter中画好的的版图通过def读入到ICC里准备做功耗分析,版图能正确读入并显示。
但是当save_cell,或分析功耗时ICC会报告:Information: Performing CEL netlist consistency check. (MWDC-118)
Error: Non-PG pin VSS (0x7d2963) is driving PG net VSS (0x1cb4802). (MWDC-200)
Error: Non-PG pin VSS (0x7d2962) is driving PG net VSS (0x1cb4802). (MWDC-200)
Error: Non-PG pin VSS (0x7d2961) is driving PG net VSS (0x1cb4802). (MWDC-200)
Error: Non-PG pin VSS (0x7d2960) is driving PG net VSS (0x1cb4802). (MWDC-200)
Error: Non-PG pin VSS (0x7d295f) is driving PG net VSS (0x1cb4802). (MWDC-200)
Error: Non-PG pin VSS (0x7d295e) is driving PG net VSS (0x1cb4802). (MWDC-200)
Error: Non-PG pin VSS (0x7d295d) is driving PG net VSS (0x1cb4802). (MWDC-200)
Error: Non-PG pin VSS (0x7d295b) is driving PG net VSS (0x1cb4802). (MWDC-200)
Error: Non-PG pin VSS (0x7d2964) is driving PG net VSS (0x1cb4802). (MWDC-200)
Error: Non-PG pin VDD (0x7d296b) is driving PG net VDD (0x7c2082). (MWDC-200)
Error: Non-PG pin VDD (0x7d296a) is driving PG net VDD (0x7c2082). (MWDC-200)
Error: Non-PG pin VDD (0x7d2969) is driving PG net VDD (0x7c2082). (MWDC-200)
Error: Non-PG pin VDD (0x7d2968) is driving PG net VDD (0x7c2082). (MWDC-200)
Error: Non-PG pin VDD (0x7d2967) is driving PG net VDD (0x7c2082). (MWDC-200)
Error: Non-PG pin VDD (0x7d2966) is driving PG net VDD (0x7c2082). (MWDC-200)
Error: Non-PG pin VDD (0x7d2965) is driving PG net VDD (0x7c2082). (MWDC-200)
Error: Non-PG pin VDD (0x7d295c) is driving PG net VDD (0x7c2082). (MWDC-200)
Error: Non-PG pin VDD (0x7d296c) is driving PG net VDD (0x7c2082). (MWDC-200)
Error: Non-PG pin VSS (0x7d295d) is driving PG net VSS (0x7d6105). (MWDC-200)
Error: Non-PG pin VSS (0x7d295e) is driving PG net VSS (0x7d6105). (MWDC-200)
Error: Non-PG pin VSS (0x7d295f) is driving PG net VSS (0x7d6105). (MWDC-200)
Error: Non-PG pin VSS (0x7d2960) is driving PG net VSS (0x7d6105). (MWDC-200)
Error: Non-PG pin VSS (0x7d2961) is driving PG net VSS (0x7d6105). (MWDC-200)
Error: Non-PG pin VSS (0x7d2962) is driving PG net VSS (0x7d6105). (MWDC-200)
Error: Non-PG pin VSS (0x7d2963) is driving PG net VSS (0x7d6105). (MWDC-200)
Error: Non-PG pin VSS (0x7d2964) is driving PG net VSS (0x7d6105). (MWDC-200)
Error: Non-PG pin VDD (0x7d2965) is driving PG net VDD (0x7d6106). (MWDC-200)
Error: Non-PG pin VDD (0x7d2966) is driving PG net VDD (0x7d6106). (MWDC-200)
Error: Non-PG pin VDD (0x7d2967) is driving PG net VDD (0x7d6106). (MWDC-200)
Error: Non-PG pin VDD (0x7d2968) is driving PG net VDD (0x7d6106). (MWDC-200)
Error: Non-PG pin VDD (0x7d2969) is driving PG net VDD (0x7d6106). (MWDC-200)
Error: Non-PG pin VDD (0x7d296a) is driving PG net VDD (0x7d6106). (MWDC-200)
Error: Non-PG pin VDD (0x7d296b) is driving PG net VDD (0x7d6106). (MWDC-200)
Error: Non-PG pin VDD (0x7d296c) is driving PG net VDD (0x7d6106). (MWDC-200)
Error: Non-PG pin VSS (0x7d295b) is driving PG net VSS (0x7d6105). (MWDC-200)
Error: Non-PG pin VDD (0x7d295c) is driving PG net VDD (0x7d6106). (MWDC-200)
Error: CEL consistency check failed. (MWDC-100)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
ICC 没有正确识别power pin/net 相关信息

建议检查def里面关于special nets的信息,  icc读def是经常容易出问题的,

还有derive_pg_connection  可以用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又是icfbicfb,恩人呀!!!!

我检查了一下我ICC的版图,发现IO pad、cell 的位置、连线等都没有问题,但是所有的port信号都在左下角的一个方框里重叠放着(图片中所示) ,找了一些命令可以吧这些port放到IO pad上,但是这些命令会移动IO pad或者是芯片内部cell的place。以前是用encounter的,ICC很不熟练呀。。。

网友:
只要 initialize_floorplan   就可以了啊,

也就是port是 unplace的状态,  如果是cell 聚在左下(中间也可能)起也是unplace状态,一个意思,

这个可能就是  icc 对def 处理的一些问题,  没办法, 读进来要仔细处理,

网友:
用initialize_floorplan的话岂不是会重新进行floorplan 那encounter做的不就没用了?

网友:
顺便问下 在PNS或PNA中怎样使用本身的pad而不用create virtual power pad

网友:
指定power source为本身的 pad就行了吧,

那个initialize_floorplan的事情:
可以keep_macro place  ,
实在不行只能写脚本 把port挪到 pad的位置了,
是set_port_location 吧,

很奇怪,为啥encounter做了 到icc里面做power分析啊, encounter自己有voltagestorm啊

网友:
指定power source为本身的 pad就行了吧,

那个initialize_floorplan的事情:
可以keep_macro place  ,  ...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voltagestorm没license么

请详解下

指定power source为本身的 pad就行了吧

谢谢~

网友:
1. 先查有没有PORT VDD,VSS.
icc_shell> get_ports -all VDD
icc_shell> get_ports -all VSS
2. 如果没有:
create_port VDD -dir inout
create_port VSS  -dir inout
connect_net [get_nets -all VDD] [get_ports -all VDD]
connect_net [get_nets -all VSS] [get_ports -all VSS]

网友(2013-12-27):
回复 网友A:

  请问一下版主,我的VDD,GND的port也跑到左下角,应该就是unplaced的状态了,然后我用您说的命令却说找不着,但是版图上有port的说,网表上面也有。
icc_shell> set_port_location -coordinate {792.508 -0.500} -layer_name M1    -append  {VDD}
Warning: Can't find port 'VDD' in design 'design_top'. (UID-95)
Error: Value for list 'port_name' must have 1 elements. (CMD-036)
0

icc_shell> get_ports -all VDD
{VDD}

网友(2014-06-25):
试一试将pad fix住,看行不行

网友(2017-08-05):
回复 网友B:

     how to hand place IO pad cells in ICC design planning,I tried reading in the design.DEF with pre-defined locations in component section
but did not work

please help

网友(2018-05-06):
感谢大神回复!

网友(2019-04-03):
谢谢,收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