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流模DC_DC中斜坡补偿的一个疑问,求解答

楼主(2011-03-17):
最终与EA输出相比较的三角波信号由三部分相叠加构成:补偿斜坡,电感采样电流转化的电压和一个偏置电压。不知道该偏置电压的作用是什么?谁帮忙解答一下。

楼主:
是为了保证三角波信号在前一级EA输出范围内?还是保证后一级PWM比较器的输入偏置点???还是其他作用?
顶一下

网友:
应该是为了满足运放工作的偏置电压

网友:
我认为是为了保证三角波信号在前一级EA输出范围内~

网友:
只有当EA输出低于三角波时,输出才不震荡,如果三角波没有bias,最低电压为0,那么EA输出就无法低于0而使功率管停止开启。

网友(2012-04-06):
回复 网友A:

    学习下。

网友(2022-03-18):
大佬你好 我现在也碰到这个问题了,结构里面也是这三个电压叠加,但是我的采样电路不起作用和补偿斜波相加后斜波没变化。您当时的电感电流采样电路是什么样子的 能告知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