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ADC数字校正

楼主(2011-03-17):
请教各位大牛,我是做数字的,导师分配的任务是ADC 数字校正,模电不是很懂,想问大虾从哪里入手?该看写什么东西呢?仿真的话走matlab还是Spice?好迷惑啊?

网友:
先问问你D师:是digital error correction, 还是digital calibration, 还是其他更高级的。。。,要对哪种ADC做校正?

网友:
我这两天也在看ADC,别的还好能懂点,那个数字校正也看得很头疼

网友:
是不是流水线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error correction和digital calibration有什么不同?
    我应该从哪里入手?谢谢啦~

网友(2011-05-15):
一个好像要用到算法问题,另一个好像直接用错位相加好像就可以实现

网友:
可以实现

网友:
二楼正解,分不清楚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