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bist 在 ic 设计流程的应用探讨

楼主(2011-03-18):
Mbist 是利用工具生成控制和检验 rom/ram 模型的 rtl 级代码,然后使用综合工具将其转化为逻辑级网表(.v 或 .vhdl 格式),接着插入全局扫描链。其中 rom/ram 的测试使用外部的端口为 mbist 生成的控制结构赋值,通过调节其时序达到测试芯片内部 rom/ram 功能的可实现性。     请问朋友们,我这样的理解是对的吗?如果不对,请朋友们指正!
     我是新手,Hvyikey!

楼主:
我的 QQ 是 1214932092,请志于共同研究 ic 设计的朋友可以加我。为区别于其它渠道认识的朋友,请朋友们在加 Q 的时候注释“IC 设计”,否则可能会遭拒绝。
      我是新手,Hvyikey!

网友:
没人解答吗?

网友:
同问,最近也被这些问题困扰!

楼主:
再顶!希望了解的朋友帮忙答疑。

网友:
基本正确

网友:
楼上的,基本正确的啥意思?详细点。

网友:
问题太笼统,无法回答

网友:
你的过程中,都要仿真的,如果,你对算法,test bench,都理解了,应该对mbist理解的就差不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答!   仿真是指在添加 mbist 控制电路后要对生成的网表进行仿真吗?
   还有我的问题描述得不全面,这边补充说明一下。我的意思是说在芯片制造之后,如果要测试内部的 rom/ram 功能是否正常,是否通过外部的端口对内部的控制电路赋值来达到测试的目的?这也是我对内建自测试的理解。
   希望了解的朋友能不吝告知,谢谢!

网友(2012-11-23):
非常感谢您的分享+

网友:
都要仿真的

网友(2013-07-29):
理解正确。。

网友:
是不是会用到quartus这款软件??

网友:
MBIST是用来测试芯片内如rom和ram的好坏的。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了,所以很多工具都自动生成HDL代码。一般是综合成网表后再插入设计中。先是MBIST去测试内部memory是否有坏点,如果有然后生成一个Vertor,给一个电子fuse盒。fuse盒的数据是如何修复memory的信息,上电后,这些数据控制一块冗余memory去替换原memory中坏的那一块。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用外部对内部赋值,内部自动生成测试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