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N总线的显性和隐形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1-03-18):
最近在看CAN总线,不明白显性和隐性是什么意思?麻烦高手解答一下吧

网友(2011-05-03):
可以认为 就是高、低电平
只要是两个互补的电平(或者其他的信号形式)就行
以前做过,不太记得了 应该是这样没错

网友:
显性位即无论总线上各节点想将总线驱动成什么样的电平,只要有一个节点驱动为显性位,则总线表现为显性位的电平;隐性位正好相反,只有各节点都不将总线驱动成显性位的电平,总线才表现为隐性位对应的电平。显性位电平为Vh-Vl=2V,逻辑上为“0”;隐性位电平为Vh-Vl=0V,逻辑上为“1”。

网友(2011-08-09):
十分有用,谢谢

网友(2012-08-03):
长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