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这种写法可以实现*4096的功能吗

楼主(2011-03-18):
各位大虾:
  本人遇到个问题,A[9:0] = 00100000,是个小数的,我想实现A*4096的功能, 请问B[14:0]=[3'b0,A,2'b0]可以吗,另外在DC综合的时候,需要加什么条件吗? 我在电路中没有看到能实现此功能的加法器,乘法器等。谢谢

网友:
B={A,12'h0};

楼主:
Thanks , 如果B=[14:0],上面的代码可以吗

楼主:
我希望同时能将B取整,那么B={3'B0,A,2'B0} 可以实现吗? 请大侠们帮忙,我是做模拟的,对数字不了解。谢谢

楼主:
版主,能给我个回复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最后可实现什么样的目的?*4096后再取整舍掉后10位?看样子你最后只是*4了而已。

你这样做是可以的,完全没问题。
通常*一个数就相当于乘以2^x+2^y+2^z这种形式,来拼成任何一个你想乘的数,比如乘以5就可以用2^2+1,乘以3.75用2+1+1/2+1/4这样得到,
要再取整的话,一般要考虑最后一位四舍五入的问题,如果是正数,那直接考虑小数位后面是0还是1的问题,如果是负数,则也要相应考虑,刚好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