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下CTS中做tree的cell为何有inv 和 buffer 两种

楼主(2011-03-18):
用来做clock tree 的cell 有inv和buffer两种,有些时候我发现只用buffer做成的tree品质更好,
所以想知道inv在cts中有何优势。为何不能只用buffer呢。

网友:
看公司的,  有的公司喜欢用buf,

其实inv更好,因为inv面积小, 而且有利于恢复时钟的占空比(2个inv的作用) ,

inv应该可以比buf做的clk tree latency 短一点,

楼主:
可是一个buffer就是两个inv呀。我认为占空比应该效果等价
latency短一点是为什么呀 。

网友:
一般后端的书里都是推荐用inv的。感觉一个buffer相比两个inv合成,它的内部结构要负责一些

网友:
我们这里用的是Buf。
我想除了Latency的原因之外,还应该考虑 Cell的个数,Power , Transition,are 之类的东西吧。

网友:
在比较大尺寸的工艺比如.18,.13种类,然后项目规模不大的情况下,用buffer还是不错的,latency还小一些,因为时钟树级数少;
但是在65nm以下的工艺,大规模的项目,就是inv好了,因为在这些工艺下线延时变得很严重,长线的Transition也变严重,inv相当于把长线切成比较短的线,能降低SI的影响,使时钟树的skew,Transition和latency都比较好。

网友:
7楼说的有道了,学习了。

网友A:
做CTS时,还是尽量CKND*/CKBD*(*=8、12、16)皆用较好(更好平衡功耗、性能、),现在在深亚纳米下一般还会用到DCCK*单元!

网友:
    正解,同感

楼主:
曾经记得有人说过inv对大规模长距离信号有一个类似降si的作用。但当初太过久远,当时刚刚接触后端,没有理解好。所以想起来,就来向牛人确认一下。 讲到面积,其实buf的面积更小。inv必须成对,一个buf就是连个inv组成的。对传输线来讲,buffer不能反向,但inv却可以使信号反向传输。这样是不是就可以在某些时候降低si之类的东西呢。 望牛人参与讨论!谢谢

网友:
学习了,数字后端好复杂

楼主:
难到没有人更清楚了吗,想当年edacn的陈版主可是牛人一个,一直收益匪浅,yesterday past

楼主(2011-05-26):
陈版主  ,恳请给与指点。
65nm后 cts用buffer好呢还是buffer/inv 混用好呢。 考虑到ocv, 相比buffer ,如果使用inv,那么是不是要设更大的margin才好?

网友(2015-04-16):
我是混着用的

网友(2022-11-23):
引用 网友A:
做CTS时,还是尽量CKND*/CKBD*(*=8、12、16)皆用较好(更好平衡功耗、性能、),现在在深亚纳米下一般还 ...

请教一下CKND、CKBD都是什么模块呀

网友(2023-03-10):
两种都是standard cell, 专门用来做时钟树的 inverter(CKND) 和 buffer (CKBD)

网友:
buf 是小inv+大inv结构,上升下降沿不对称

网友:
引用 楼主:
陈版主  ,恳请给与指点。
65nm后 cts用buffer好呢还是buffer/inv 混用好呢。 考虑到ocv, 相比buffer , ...

其实这个没有绝对,你要根据具体的项目去并行try,得到最好的qor,这个是关键

欢迎加wx: pr-hao123,拉你进数字后端群

网友(2023-06-05):
请问,DCCK 和普通的CK cell 有什么区别,什么时候选用DCCK ,楼上有说是深亚微米工艺,是出于什么方面的考虑呢?有大神解释一下么?

网友:
想用也可以啊 比比差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