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astro打text的问题

楼主(2011-03-18):
     我用astro做一个macro,工艺是smic_1P6M(1-6层金属对应的text number是141-146)。在布局布线完成后,使用下列命令打text:

dbAllowToAddPGIOText #t
dbAddIOText (geGetEditCell) "*" "*" 146 20

但完成后发现在astro的版图上居然找不到text,也就说text没打上!!  但我的PG和输入输出的pin都有啊,为什么会打不上text呢?

各位大侠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没,请帮我分析一下吧,小弟不胜感激!!

PS:我的PG pin是metel 6,输入输出pin是metel 3。我觉得应该加上143和146两层text啊,为什么大家都说只要加上顶层(146)text就够了呢?

网友:
我突然想起来, 对于module level,  这个
dbAllowToAddPGIOText #t
dbAddIOText (geGetEditCell) "*" "*" 146 20

没用的,  这2个命令是用来给pad 打 text的,

module 出来应该pin上有text的, 金属层或metal text层次都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这样啊!  但我的pin都是Metel 3啊,在做lvs的时候它会认这些pin么?  如果说不用打text的话,那在lvs.rep里面报的layout的1812个port又是怎么来的呢?

网友:
pin上的text是可以直接导出来的,不用特别标注吧

网友:
为什么我按照这个方法导出的gds里的PIN还是没有text?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弄明白了,那两个命令是用来给IO PAD打text的,而我做的是macro只有pin没IO,所以是打不上的。而且,如果是做macro的话就不需要打text,用calibre做lvs的时候,它能把pin认成port。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可以打上text的,在stream out 上面有个Pin/Net Options 里面有选项,选了之后就有text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知道啊,但是选了as text后,我在virtuoso里面还是没找到有text,只看见pin。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回复 网友C:

    什么叫只看见pin?是只有metal线,没有线的名字?还是说,那个名字的用的metal的layer,没用metal text layer?

网友(2011-06-10):
是streamout.map沒設定metal轉text,請自行補上去就可以了

网友(2016-04-18):
想请教如何补上metal转text,
pin点线名都是metal layer而非 metal text layer
我的map档关于metal layer 以及 text layer的内容如下

name       purpose  Stream layer number
metal1     drawing     11
metal2     drawing     12
metal3     drawing     13
M1_text   drawing     21
M2_text   drawing     22
M3_text   drawing     23

网友:
回复 网友D:

    自己找到答案了,还是要回归USER GUIDE
    A  11 11 ;metal1
    T  21 21 ;M1_text
    T  11 21 ;metal1 text to M1_text
    之前一直用到错误的map....foundry 没提供Astro的map,谢谢前辈们的讨论才知道是map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