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提个问题,为什么主管突然让我们无视EDI报的时序,只看PT的。

楼主(2011-03-18):
原来,在布局时候,经常分析EDI的时序,来修改布局。
今天主管突然宣布,让我们跑全流程。
只拿PT的报告做依据,EDI的报告,不作为分析依据。
各位朋友,为什么突然会这样呢?
EDI的时序为什么突然让我们完全无视呢?

网友:
PT 是signoff么,  EDI 是PR 流程中的,

PT 是最后golden的,  EDI 的和他有一点差别,不过不应该太大,

你看哪个都可以,最后看pt,

网友:
呵呵,问下EDI是什么呀

网友:
EDI是SOC Encounter的升级版

网友:
因为Timing误差的原因,Encounter出来的数据是不准确的。

如果你们公司用Pt来Signoff的话,Timing以Pt跑出来的为准。
不过可以研究一下Encounter跟Pt之间的TIming误差大概有多大。必须采用相同的设置,SPEF, OCV

网友:
问题是这样的,PT作为signoff标准,最后看PT的结果是没错的,但问题是在EDI上不研究时序,一路往下傻跑,最后根据PT的结果再来ECO,也是不合理的做法。

正道是在EDI里配置好MMMC,OCV和RC scaling factor,每一步都考虑到和PT的correlation,从prects,cts,postcts一步一步向PT靠拢,最后剩下不太多的violation,再用timingECO和PTsdf反标注的方法来修,才比较有效。

timing correlation 永远都是争论的焦点。

网友:
要是C把ETS引擎集成到EDI里面,S把PT的引擎集成到ICC里面就好了!

网友:
对这点“正道是在EDI里配置好MMMC,OCV和RC scaling factor,每一步都考虑到和PT的correlation,从prects,cts,postcts一步一步向PT靠拢,最后剩下不太多的violation,再用timingECO和PTsdf反标注的方法来修,才比较有效。”
我不赞同。

设置OCV跟MMMC这个我同意,事实上Encounter做MMMC优化比较差劲。

现在咱们讨论RC的SCaling Factor,这个实际操作的可能性有多大呢?
从prects --> cts --> postcts,每一步考虑Encounter与PT的corelationship,请问如何实现? 这个时候只有部分的RC信息,没有完整的,所以这3步做这个分析是没有必要的,如果要做后话,可以利用Tools自己带的RC 参数提取的工具得到一个大概的参数,然后做优化,我个人因为在后端所有的优化步骤里头,这一步的优化非常重要,如果在这一步,Tools能够比较精确的估计出Detail Routing的Patten的话,优化出来的Timing结果,跟Pt的误差倒不是很大。

做Correlation比较有意义的是,在做完Routing之后的优化,这个时候完全可以考虑利用QRC或者StarRC提取得到的参数来反标,或者直接用SDF文件来反标,这个时候就可以对比在Timing tools 和PR tools 之间的Setup 或者HOLD Timing的问题。

网友:
没有为什么,因为目前业界衡量时序的准绳就是用PT!你在EDI中做的再好,放PT不好那也没用,最低是你的主管交不了差!

网友(2011-10-06):
回复 网友A:

    你好!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同一条线在EDI和PT中的timing差异有时候能达到100ps,请问这样是否有问题呢。
    我在EDI中没有考虑噪声,而在PT中考虑了,但SI影响应该不会这么大吧。
   你说的方法,是有道理,但在每一步都考虑correlation,是否有必要呢,因为prects阶段的线都是假的,这个时候没必要做correlation吧
   还有如果要在route后做correlation的话,具体是怎么做的呢?

网友:
pr 工具和 signoff timing工具之间是有些correlation的问题的,

主要是signofff timing 工具(比如pt, ets)精度较高, 如果完全集成进pr工具
会导致runtime太慢,而且也是商业的考虑, 岂不是可以多卖几个工具吗,不是挺好,

edi 就是 encounter  digital implementation ,指的是encounter为主的 cadence数字后端工具,
8.1以后好像喜欢这么叫,9.1 有时候叫velocity, 后来又改回encounter了,

网友:
其实把sdc,spef, corner ,  选项搞好, pr工具和pt correlation还是不错的,
选项很重要,
因为pt和icc在timing option上的一些设置是不一样的,default值也不一样,
比如set timing_enable_preset_clear_arcs  true
set timing_port_enable_default_clock ,

我的项目里面,icc和pt的一致性很好, 数值差别不大

网友:
回复 网友B:

    SI在做pr的时候是要考虑的,SI影响很大很大,特别是65n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