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

楼主(2011-03-18):
你们好!!nelist仿真在map这步还是好的,但p&A后netlist的仿真就不成了,与map时不符合,且两个仿真都没有进行sdf反标??

各位大虾,有没人知道的?

网友:
不知道你说的“不成”是什么意思,逻辑错误?还是有别的意思。
P&R之后应该是有网表延迟了吧,虽然没有反标线延迟。所以很有可能是时序不过,建议你看看STA分析报告,如果这些没有问题,那么应该是异步逻辑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是与map的仿真不同,

网友:
使用lec比一下吧!

网友:
做一下形式验证啊 用formality之类的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