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ignal tap 的求助

楼主(2011-03-18):
这个是怎么回事啊,请大家指教!谢谢

错误提示是: Error: Can't run SignalTap II Logic Analyzer -- SignalTap II File is not compatible with the file programmed in the device

网友:
你的器件选择对了吗?看提示是说,你生成的文件里使用的器件类型与你上板调试实际所用的类型不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