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TPG 与 MBIST 的配合使用方法

楼主(2011-03-18):
ATPG 与 MBIST 是如何搭配使用完成芯片的完整测试?有经验的朋友希望能不吝告知。      我刚刚学习 ATPG ,看过一些文档,如果有新朋友对这方面有了解的兴趣,可以跟帖,我会保持对此贴的关注,如果刚好是我了解的问题,一定会告知朋友们。
    我是新人,Hvyikey!

网友:
MBIST主要用来进行Memory的测试,ATPG用于测试Radom loagic

网友(2011-04-19):
帮顶,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呵呵,看来新人很多呀

网友(2011-08-19):
ATPG只是测试pattern产生的方式,用来在ATE上run的,而MBIST只是memory的一种比较流行的测试方法

网友:
顶起来啊先!!

网友:
11楼不是已经讲了啊,顶

网友:
MBIST主要目的是测试memory自身或者说memory内部的缺陷,针对不同类型的fault有不同的测试算法,一般会选择使用多个算法,mbist的测试会遍历所有的存储空间。
但是mbist测试时memory使用的地址,片选,数据等信号走的是测试路径,功能路径不能覆盖。比如地址:正常功能使用A,测试使用TA,通过一个mux选择(这个mux有的在compile memory的时候就可以生成,有的需要自己添加),所以memory测试时A这条路径不能覆盖,需要通过ATPG来覆盖。

ATPG主要是测试一般的数字逻辑,组合逻辑,寄存器等。同时可以覆盖memory周边的那些mbist测试时不能覆盖的接口电路。这个需要通过增加collar电路或者用ram_sequential来实现。

网友(2012-02-08):
大家多讨论,取长补短

网友:
楼上已经回答的不少了。MBIST就是存储器的测试。现在在搞扫描链插入,测试寄存器的,用到了ATPG。

网友(2016-09-27):
遇到一个实际mbist裸片测试的问题:芯片在低压(90%)下有两块memory的mbist测试固定fail,正常电压下能通过测试,但是设计中对全芯片ir drop仿真是按照正常电压下的结果signoff。请问在不改变测试条件的前提下,怎么避免这种mbist测试fail的问题?

网友:
atpg是通过输入激励来测试芯片数字逻辑,寄存器逻辑门之类的,这一类的实现是有覆盖率区别的,输入的激励类型越多,覆盖率越高,但一般不会达到100%,总有些奇怪的逻辑可能错误而没有验证到。
       但mbist是不需要外部激励的,具体实现有不同的算法,以及独立的bist实现模块,针对某一类型的check,覆盖率通常都是100%。
       一般来讲,atpg的时候,是不会对memery进行check,test_mode下如果是atpg的mode,会在mem的输出进行控制,或者是一个定值,或者是某一个输入原样输出。
       两个加起来才算把数字部分全部测到。
       个人理解,欢迎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