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时钟树时MacroModel设置问题?

楼主(2011-03-19):
在做CTS的时候,有时候会对一些memory的CLK进行设置。命令如下:
MacroModel Itop/ram/CLK <maxRiseDelay> <minRiseDelay> <maxFallDelay> <minFallDelay> <inputCap>
我想问下
1.这样的设置起一个什么作用?
2.什么时候需要进行这样的设置?
3.这些min/max Delay以及inputCap的值如何决定??
谢谢!!!

网友:
同样不懂,学习ing

网友:
一般情况下不需要设置,  除非你想 设置某些到memory的clock latency 值,

标准clock tree对所有sync pin都做基本上一致的latency值,差异叫做skew,一般很小,

如果你想设置某些sync pin的值为特殊值, 就必须用macromodel的方法,

比如要提前或者推迟到某个点的clock , 这样一般是用来修timing,即useful skew,
MacroModel Itop/ram/CLK <maxRiseDelay> <minRiseDelay> <maxFallDelay> <minFallDelay> <inputCap>

maxDelay /minDelay就是你要提前或者推迟的值, 比如2ns, - 号表示推迟,
cap是个经验值吧, 看看参考,

网友:
一般做Ip的时候,这些都坐在lib里面了,是通过仿真抽取出来的,表述了该pin的基本时延 负荷能力信息。ram/rom做useful skew还是比较常见的

网友:
几个基本的用法:
1。 做 useful skew,用在memory上比较多
2。 IP的clock本身IP里面已经有一定的latency,需要在这里设上,让其在外面做短一点
3。 hierarchical design里,在top去balance各macro 和top层register的clock时,需要给各个macro设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