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一个可预置初值7进制循环计数器如何设计呀

楼主(2011-03-19):
一个可预置初值7进制循环计数器如何设计呀(最近在找工作,遇到一些问题,请高手指教呀)?

网友:
在复位代码中将寄存器的值设为7
每计数一次寄存器值改变
到头置为7
代码你可以自己写

楼主:
不太明白,我想从0计数到6,有从6计数到0,单个的加法或减法会,但是两个在一起就不会了。可不可以说细一点,谢谢!

网友:
module cnt7
        (
        input                                clk,
        input                                rst,
        input                [2:0]        data_in,
        input                                load_en,

        output        reg        [2:0]        data_out
        );

always @ (posedge clk or posedge rst)
begin
    if (rst == 1'b1)
        data_out <= 3'd0;
    else if (load_en == 1'b1)
        data_out <= data_in;
    else if (data_out >= 3'd6)
        data_out <= 3'd0;
    else
        data_out <= data_out + 3'd1;
end

endmodule

楼主:
谢谢,这是加法计数器,不是循环呀

网友:
呵呵,看来没有明白LZ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