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状态机转换问题

楼主(2011-03-19):
大家好: 我写的一个状态机,状态机一直处于复位状态,在满足第一个状态转换的时候却没有发生状态转移,请问这一般是什么原因?谢谢诶。。。

网友:
状态机复位代码总是在执行,恐怕你的代码写得有问题。

网友:
有没有不小心把reset的极性搞反了呀?
比如对rst_n使用了if (rst_n)... else...的形式。

网友:
得附上代码吧

楼主:
我找到问题的原因了,是在状态机转换过程中,本来是组合逻辑,
但是我却在case(cs)  中: 使用了=>, 本来应该用=;;
太大意了,谢谢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