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FID工艺求助

楼主(2011-03-19):
目前要做900MHz的RFID,功耗要求比较苛刻,各位大侠用过的比较好的工艺有推荐的么????
谢谢啦

网友:
关键还在于设计,对工艺的要求不高。不过900M的一般希望有肖特基二极管,工艺不支持的话用普通 MOS 作效率有些低。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网友:
帮楼主顶起
楼主要请我吃饭哟~~~

网友:
TSMC的0.18um和0.13um都可以,设计能力强一点,0.25um的CMOS也可以做。要选择合适的工艺配置。此外,配合ADS做一些设计也很关键,毕竟是微波波段了,当模拟电路来处理是要出问题的。

网友(2011-05-19):
真的不错啊  我找了好久了

网友(2011-10-09):
不是特别清楚,帮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