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请教Cosmosscope的安装

楼主(2011-03-19):
在论坛里下了个   最省钱的CosmosScope_D-2010.03_win  安装时设置了环境变量

可在启动CosmosScope软件时出现如图所示的错误  请大家帮忙 谢谢了

网友:
LM_LICENSE_FILE=你的license文档路径
拿我的电脑举例子, 我的SCOPE的license 在 C:\synopsys\cosmosscope\   路径下, license的文件名是license.dat
变量的值就是 C:\synopsys\cosmosscope\license.dat
把你的变量值改一下 试试

网友A:
創建一個 batch 檔, 如 cscope.bat, 內容如下 :

set LM_LICENSE_FILE=Your_CosmosScope_Install_Path\license.dat
Your_CosmosScope_Install_Path\ai_bin\cscope.exe

之後雙擊這個 batch 檔即可啟用 cosmosscope 了, 不需要在電腦中設定環境變數!

楼主:
谢谢大家了   呵呵  搞定了  不知道怎么搞的  我的license必须放在程序安装目录下才可以

网友(2011-04-29):
回复 网友B:

网友:
回复 网友C:

网友(2019-06-21):
引用 网友A:
創建一個 batch 檔, 如 cscope.bat, 內容如下 :

set LM_LICENSE_FILE=Your_CosmosScope_Install_Path\lice ...

感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