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chmitt trigger

楼主(2011-03-19):
上图是一个schmitt trigger 电路

想问各位大哥 , 该怎么设计

一直做不到要的规格

完全没有概念

指教了  谢谢

网友:
稍微有一点儿奇怪,怎么是在与非门的基础上形成的。不过还是应该调整N3、N2宽长比的比例来调节上升阈值

网友:
vout低电平时,N3截止,反相器的阈值电压为V1,当vout为高电平时,N3导通,使N1和N3等效的晶体管宽度增加,从而改变了反相器的阈值电压,从而在两个信号的变化方向会有不同的阈值电压。

网友A(2012-07-05):
附上两篇不错的关于schmitt触发器的分析设计的文章

网友(2013-02-21):
两篇不错的关于schmitt触发器

网友:
回复 网友A:
RE: schmitt trigger [修改]

网友(2014-01-03):
来学习学习了 正好要学这个

网友:
谢谢楼主,现在正为这个而发愁呢!

网友:
看样子LZ选的电路是要满足一些特殊要求了,否则用一般常规schmitt trigger不是更容易些吗?设计办法都有现成的。。。

网友:
學習了, 感謝分享資料

网友(2014-08-22):
阎石《数电》 P315

网友:
p1 p2 series !

网友:
回复 楼主:

得先说说你的规格

网友(2015-03-12):
这个schmitt怎么只设计成半边迟滞的呢

网友B(2015-11-26):
回复 楼主:

To ref.

cmos schmit trigger design.pdf

网友(2016-01-13):
N1和N3等效的晶体管宽度增加

网友:
楼主的根本不是完整的schmitt trigger,当然做不到规格,上面的两P管也是串联的。

网友(2016-08-05):
回复 网友A:

网友(2021-11-02):
引用 网友A:
附上两篇不错的关于schmitt触发器的分析设计的文章

感謝分享 很實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复 楼主:

大家都推薦這篇阿

网友(2022-10-23):
引用 网友A:
附上两篇不错的关于schmitt触发器的分析设计的文章

网友(2023-07-18):
来学习下,学习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