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FSR问题

楼主(2011-03-20):
在面试时,遇到这样一个问题,我到现在还不明白怎么做,请高手指教。

楼主:
不好意思,上面的问题只说了一半,上面的图中的电路的吞吐量是:一个周期一个输入一个输出。要求将其图中的电路改为一个周期四个输入,是个输出。

网友:
这个貌似是一种数字集成电路的测试方法吧

楼主:
题目好像有点记错了,异或那地方改为加号,图画的不太好,今天查了一资料,与资料中提到的逻辑复制问题很像

网友(2011-05-27):
等待答案

楼主:
等有空时把这个问题解决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