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clock network delay的问题!

楼主(2011-03-20):
在我的设计中,外部280MHz时钟进入FPGA后,通过IP核内部的PLL分频出280MHz。运用quartusII Timequest进行时序分析后,发现在外部280MHz时钟与PLL输出280MHz时钟之间的数据通路中时序报错,主要问题是外部的280MHz时钟的clock network delay为3ns左右,而PLL分频出的280MHz时钟的clock network delay为-1.8ns左右。另外,SDC只写了些时钟约束。            请问,clock network delay为负值是什么含义?如何能够解决clock network delay为负?谢谢各位!

网友:
时钟与数据流向是反向的

网友:
要对时钟加clock skew约束。

楼主:
要对时钟加clock skew约束。
引用 网友A:

    请问,要对PLL的输入加clock skew的约束,还是要对PLL的输出加呢?另外,什么情况下用clock skew约束?谢谢!

楼主:
network delay是负数??肯定不正常吧。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从物理含义与物理可实现性上有些问题,不知道是什么含义!

网友:
因为在你的设计中使用到了锁相环,锁相环会对从fpga引脚到锁相环引脚处的时延进行补偿,当补偿值大于实际的时钟网络的延时时,此时的clock network delay就是负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