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IC610 OA转 IC5141 CDB 的问题?

楼主(2011-03-20):
相信大家都知道 Cadence

IC610 用 OA 数据库,不同于IC5141的 CDB数据库

网路上很多 CDB转OA 的教程,因为OA→CDB是有 ToolBox 的 GUI可用的!

可是,其实也可以 CDB→OA,在终端机打指令:oa2cdb  是有这指令的

但是我怎么试验都不成功 ~_~

不知道有没有哪位大大知道正确的方法

顺便附上国外看到的相关资讯

http://www.groupsrv.com/computers/about667902.html
https://t-square.gatech.edu/access/wiki/site/3f704798-098e-49d0-8073-ee4e92441865/openaccess%202.2.html

网友:
还没玩过 ic61的oa,

不过我们这边 oa2verilog, verilog2oa , oa2def , def2oa 倒是有,

网友(2011-07-14):
def2oa 这个命令有实验成功的没?给发个教程学习下。

楼主:
其实直接stream out 再 stream in  也是可以 =.=

网友(2013-01-10):
我也不成功,是segmentation fault ???

网友:
好东西,试试看吧

网友(2013-04-25):
誰成功過?

好像 cdb => oa  ok
but oa convert to cdb is fail ..

网友(2015-12-22):
没弄明白

网友(2016-03-15):
回复 楼主:

请问转换完成之后 仿真的时候库去哪加 还是.lib文件么 为什么我找不到了

网友A(2016-05-26):
回复 网友B:

    转换完成一般就在你终端里打开virtuoso 的路径里,cds.lib在转换时候就会自动添加你转换的库

网友(2017-02-21):
还是分别装一个61和51吧

网友C(2018-03-08):
需要先把cds.lib 转化为lib.defs 然后oa2cdb -cdslibpath  ../../lib.defs, 这样可以成功把OA转化为CDB格式

网友(2018-04-19):
回复 网友C:

怎么把cds.lib 转换为cds.defs呢

网友:
同问,现在用5的公司还多么

网友(2018-07-20):
很好的帖子

网友D(2020-05-28):
亲们有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呀?
提示对库没有读权限,但是文件夹都是自己建的,ls -l 也看过了 确定是有权限的
一直卡在这很久了,希望遇见过的大佬看见能指点指点

终端报错信息

终端报错信息

网友:
建议用virtuoso界面操作

网友(2020-11-01):
引用 网友C:
需要先把cds.lib 转化为lib.defs 然后oa2cdb -cdslibpath  ../../lib.defs, 这样可以成功把OA转化为CDB格式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thanks for your information

网友(2023-12-31):
引用 网友D:
亲们有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呀?
提示对库没有读权限,但是文件夹都是自己建的,ls -l 也看过了 确定是有权限 ...

请问问题解决了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