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芯片的scribe line要不要画在版图中

楼主(2011-03-20):
请问芯片的scribe line要不要画在版图中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依赖于foundry或者mpw代理的要求。

    你们是 新建+新人 的团队么?危险~

网友:
layout design rule 里有写到

网友:
如果想加的话就按照工厂的规则设计
也可以不加 让foundry加上去

网友:
tapeout前要做floorplan,这个时候芯片间要留有足够的间距作为划片槽,为了更好的保护芯片,建议加上seal ring

网友:
scribe line不需要画,那个是封装厂用saw来分开各个芯片的边界位置,
fab一般会加的,

seal ring是chip的最外边界,可以自己画也可以让fab 加,

网友:
划槽片好像是要的吧

网友A:
为何不加??  default,fab不会对拿来的数据做任何不需要的添减处理,那要负责任的。你tapeout的数据当然要加scribeline sealring等了,至少scribe line一定要,它内部的区域是你的设计,fab不会碰的。

网友:
scribeline 不必drawing, 但是tape-out的form要填width, 依照process不同通常是50um~100um.
sealring 可以由Fab填.也可以自己drawing. 如果沒有要用sealring的空間偷chip size,那就讓Fab.處理就行了.

网友:
8楼大侠能否show一下scribe line的规则,俺很有兴趣
之前用过几个foundry,但都没有提及scribe line rule

网友(2011-06-14):
某工艺下的RULE: Spacing between Pad(center) and scribe line(center) is 77.04。

网友:
一般都要画的

网友(2011-07-16):
做肯定要做,要么自己做,省点面积,要么foundry做,安全点,其实自己做也很安全

网友:
scribeline是fab的事情,没听说自己画的

searlring倒是自己画过,但是90nm下基本由fab加了,

因为自己画太复杂,

网友(2017-02-10):
SCRIBE LINE不就是两块芯片之间sealring的距离吗?这个还要画?

网友(2017-04-24):
我没见过需要做scribe line的,但是seal ring看情况有的是需要自己画的。而且好像scribe line本身只是spacing,不用画,只用留吧

网友(2023-07-11):
引用 网友A:
为何不加??  default,fab不会对拿来的数据做任何不需要的添减处理,那要负责任的。你tapeout的数据当然要 ...

scribe line有案例吗?用哪些层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