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想问一下使用synplify的朋友??

楼主(2011-03-20):
各位大虾:

我想问一下, synplify综合时,时延的计算包不包布线时的线延时, 只是用别的算法估计一下,

且不准确??

谢谢!!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同问,等待高手

网友:
回复 楼主:

应该没有,那是MAP/PAR过程才会做的事情。
对综合这一级别,应不需要考虑这样的事吧?对于时钟频率设置,多周期设置,假路径设置约束应有效果,对于input, output delay我觉得都作用不太大(最好还是加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因为之前看DC的书的时候,DC是会估计一下线延时的,虽然不准确,但是书上写有这样的算法,

所以我想,synplify会不会有类似的算法,这样看来,有和没有,都是不太准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