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噪声仿真问题

楼主(2011-03-20):
大家好,在噪声仿真中用到的工具,圈红色圈的那两个有什么区别,即iinteg 和integ的区别是什么,谢谢!

仿真截图

仿真截图

网友:
Guide RPN Mode iinteg Function The iinteg integral function computes the indenite integral of the buffer expression with respect to the X-axis variable. The result is a waveform that can be plotted. integ Function The integ integral function computes the denite integral of the expression in the buffer. The result is the value of the area under the curve over a specied range on the X-axis of the expression.

网友:
我也急需答案

楼主:
谢谢2楼得解答

网友(2013-09-09):
integ,是曲线与X轴的积分面积。iiteg,没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