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共源共栅电路增益带宽的问题

楼主(2011-03-20):
问下各位达人,在2ma的功耗限制下,电源电压3v,一个折叠的或者套筒的共源共栅的gbw能达到多少呢,我现在能调到的极限时1G,66dB的增益,不知各位有没有什么更好的设计方案,可以提高增益带宽的,尤其是带宽,好像很难再调出更大的稳定的情况了,不知各位有什么建议?

网友:
取决于你用的工艺 和 load,既然你电压是 3V估计是 .18以上的老工艺 ,一级可能就能 达到66dB了,最后GBW就取决于你的 load capacitor了

楼主:
事实上,我们是.11的工艺,负载的定的,大约0,5p的样子,现在带宽上不去。

网友:
GBW 限制为 GM/CL
Gm为第一级折叠管子的跨导,CL为你的负载电容。
你根据这个可以确定GBW极限。

网友:
0.5um GBW调到过800MHz, 不过增益仅70dB左右。

网友:
可以加前馈通路增加零点来提高GBW

网友:
我大概算了一下,如果要在5P的负载下实现1G的GBW,那你的过驱动电压大概只有几十个mV,那样的话,那这个电路估计实际也是无法实现的,所以我觉得你应该换一种结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可以做到2.8G了,基本符合了要求,但还是有缺陷,比如ss下问题就来了,我们这个电路对摆幅的要求不高的,过驱动都是几百毫伏的,vdda有2.8V。负载也不到pF,所以能做到现在这个水平,要是如你所说的负载5 p,完了过驱动还只能几十毫,那估计真是无法做的G以上

网友(2023-03-10):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你是用折叠式共源共栅放大器做到的2.8G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