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SB 3.0 批量流

楼主(2011-03-21):
USB 3.0 加入了 bulk streaming。这样的话, 可以实现端点到端点的多线传输。我听到一种说法, USB3.0 不能有效的利用5Gbps, 如果这一模式不启用。

但是这一模式是必须的吗?如果传统的批量传输已经可以满足应用需求, 可以不支持这一模式吗 (USB3.0 设备)?

请赐教

网友:
个人理解,bulk streaming的应用目的在于提高带宽利用。如果标准的bulk传输已满足需求,而两边协商一致都不支持该模式,那么也是可以的。

楼主:
Thanks shallsure.
I have been kept so busy and not been able to come to forum until now.

Based on recent information collection, I agree with you that this bulk streaming is not a mandatory requirement. More or less, it is a plus.

Thanks again